[PCB]
AD10画PCB如何做到环路不自动删除

楼主:
AD10画PCB如何做到环路不自动删除,就像要画到图中地线一样的线,不会删除!

网友A(2014-06-13):
我是AD9的,右击——选项——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的Atu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的沟去掉;AD10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AD9的,右击——选项——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的Atuomatically Remove Loops ...

全对:handshake

网友B:
还是用放置多边形实体工具吧,这么弄也太累了吧?

网友C:
楼上的办法好, 是多边形覆铜实现这个铜皮连接编辑方便, 速度快. 建议采用

网友D:
多年前,俺用AD6.x,已经觉得很时髦了,现在都AD10了,唉,俺落后太多了。

网友E(2015-08-10):
引用 网友A:
我是AD9的,右击——选项——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的Atuomatically Remove Loops ...

赞,帮了大忙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是AD9的,右击——选项——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的Atuomatically Remove Loops ...

是一样的。

网友G(2016-05-31):
引用 网友A:
我是AD9的,右击——选项——布线选项——Interactive Routing Options项下面的Atuomatically Remove Loops ...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