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怎样判断外部中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中断

楼主(2014-06-13):
配置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然后程序进中断了。可是我如何才能知道进入的中断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呢?看了datasheet好像没有关于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的寄存器。然后我直接查询这个端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也不行。
求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85723-1-1.html
你看看以前讨论的帖子,有网友可以;

网友B:
进入中断检测当前IO口的电平是可以的,我几个项目都这样做的。你检查下自己检测的寄存器有没有写对...

网友C:
再取读一下端口电平即可!高-》上升沿, 低-》下降沿!

网友D(2022-12-09):
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我也要用到 双边沿处理,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我也要用到 双边沿处理,找不到解决办法

检测到中断,然后检测引脚状态,如果是高就说明是上升沿,如果是低,就说明是下降沿。

网友F:
就是中断后,检测引脚状态,没有上升沿或下降沿的寄存器的。

网友G:
可以进入中断后检测当前的IO电平

网友H:
你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用按键按下不松手进入中断就是上升沿中断,如果没有进入中断,松手进入中断就是下降沿中断

网友I(2023-02-20):
中断,是检测到外部上升或者下降沿,触发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J(2024-06-24):
到底是怎么做的啊,是在中断里面检测电平吗

网友H:
还是看设置具体是中断的触发

网友J:
看来只能中断里面判断电平的方向

网友K:
就是除非中断后立马读一下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