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压基准选型请教,电压补偿校正

楼主(2014-06-13):
请教一下,目前需要一个稳定的精准的2.5V做DA芯片的基准电压,精度高一点,温漂小一点。AMS1117-2.5V够用吗? 还是需要用LM385B-2.5之类的电压基准芯片?

如果电压基准略微有误差,可以接入到ADC的基准电压后读取吗? 以便在输出DA的时候补偿校正,还是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取得当前的基准电压值?

网友A:
tl431,好多家有,找ppm小的

网友B:
可以括一个带基准的DAC,16位的;
比如DAC8760;

网友C:
1117这种LDO有温漂这个参数么?

楼主:
呵呵。那就抛弃1117,选用精密电压基准。TL431A够便宜,不知道是不是假货,不过外围电路比较复杂吧,和配套的电阻关系也比较大?

DAC8760 X宝上搜不到,是不是不太好买?

目前打算在LM385B和MC1403中选一款。够用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就抛弃1117,选用精密电压基准。TL431A够便宜,不知道是不是假货,不过外围电路比较复杂吧,和配套 ...

431,TI原装的也很贵的;
你申请几个测试下就知道了:D
431国产的也可以试试看(比较便宜的应该是国产的);

楼主:
OK,多试验几种,哪种合适选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