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那里存在问题?谢谢!

楼主(2014-06-13):
电路见图:
上电瞬间火光闪现,啪啪作响,,烧了。
做了两个这样的电路,,做好后当时测试正常,
过了几天,拿一个来试,上电瞬间火光闪现,啪啪作响,,烧了。
不相信会烧,,再拿另一个试,同样上电瞬间火光闪现,啪啪作响,,烧了。
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基础知识不足,一时想不通,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输入没有接错吧

楼主:
输入装有插座,不会错

网友B:
你电路画的没有问题,是不是接线错误啊,还是哪里碰到啦,烧二极管肯定电路有短路

网友C:
看看已烧板子上那个200k电阻,量量电阻值。

网友D:
“做好后当时测试正常,过了几天,拿一个来试,,,烧了”,说明电路接**确。

如果电路确实是根据图中所接,不应该出现这个现象。并且D1与其它四只管子也没有联系。

建议楼主找找焊接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E:
D1上电瞬间电流太大了,D2D3烧没搞懂但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在电路输入串一个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啦。应该就不会再烧了。220电源设计都有加的。

楼主:
接线错误,焊接短路之类错误就不要怀疑我了。因为装好后都通电测试过的,,只是过了几天再测试就出现问题。
而且是两只,第一只烧后,我第二只接入时还特别小心检查过才通电,但还是烧。。。

会不会与电容334有关?如果不是,,,那就是1N4007是垃圾了。。(1N4007是我新买的一盒1000只中取出来的,,,取出来时发现脚比以前街边散买的直径细,,短一点。),,,如果再不是1N4007,,,那就是闹鬼了。。。。

网友F:
如果是电容充电峰值电流问题,D2-D5是不会受影响的,检查200K电阻和接线及焊接问题。如果1N4007是假的,耐压不足,D2-D5也不会烧毁。
另外,楼主应给出全部电路,注意地回路的接线,问题很可能在此。

网友G:
接220V前,可以接个24V开关电源,看工作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你是不是接到示波器上去了?

网友E:
D2~D5理论上是不会烧,但很可能是因为D1烧了引起的连带效应。上面也说了铜铂烧糊了,我怀疑是D1及铜铂烧起附近电路板短路,或者D1电光火石导致空气电离引起等引起的。这就要看D2D3是不是离D1及其铜铂最近了。
解决D1烧的问题可能另两个也就不烧了。

网友I:
有实物图片不?看看烧到什么程度。两个电容的电放完没?两块板在烧坏之前都用过吗?IN4007的电流值多少?几天放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网友J:
默默路过,全部看完:D

楼主:
D1是小开关电源的整流供电,(烧后检 查开关电源的13001那条回路的元件全坏了。1U电解没坏)
D2-D5是个交流检 测,,,200K是贴片电阻,,没坏。

现在的问题是,怎的引发的跳火,把两边的二极管给烧通了,铜皮也翅起来了。
网上查了一下,,那个334会令交流电压升高?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D1是小开关电源的整流供电,(烧后检 查开关电源的13001那条回路的元件全坏了。1U电解没坏)
D2-D5是个交 ...

334电容不会使交流电压有可察觉的变化。

网友I:
开关电源输出端有负载不?放电用的。估计时两个电容的电没地方放,插入电时会瞬间放电。直接击穿D1造成短路。电解电容的正端回流,一种可能直接流到了334电容回插头。如果插头端刚好为负,则D3直接接V电解电容-VD2-(220V+),有可能烧掉D3。之后在铜皮没有烧断之前,D2直接接220V,也会击穿。造成短路。(仅供参考。)可以接上放电电阻再试试。D1可换成两个串联1N4007。

楼主:
D1供的小开关电源就是充电器用的5V简易开关电路。其输出5V一直接有负载的和一个10K固定负载。。。

334是没有放电电阻。,,,但只要不接220V,,它的电压也会通过二极管放掉。

网友K:
电路没问题,有问题的只有两种可能1:你的元件有问题 2:你的接错了。还有楼主的硬件知识方面还要多多学习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接线错误,焊接短路之类错误就不要怀疑我了。因为装好后都通电测试过的,,只是过了几天再测试就出现问题。 ...

感觉是假货比如不是1N4007而是1N4001,其反向耐压承受不了220V的。D4和D5有限流电阻(同时也是降压电阻),所以不会烧。

网友M:
1N4007可能是假的

网友N:
查看一下后面的接地。

楼主:
把新买的二极管贴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现在是二极管原因最大。我把这种二极用两只串起来当一只用,,再接上电路中通电测试,结果正常,怎么测试也没事。(单独 一只不敢试了。呵呵)。。。。。现在先放着过几天测试,看看还会不会火光闪耀。。。

网友O:
请检查电阻的耐压是否够。此电路用2只100K的1/2W电阻串联比较好。

楼主(点评):
对。是这样的。

网友I:
334电容之后D1前也可串个防电压冲击的限流电阻:R=10欧/1W。

楼主(点评):
对,这个考虑过,只是电路板体积太小,,,再看看能不能腾出空间

网友P:
楼主是将D1管用两只1N4007替换掉,其它二极管没变,才把问题解决的?

楼主:
回楼上,,这批管全都两只串接装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楼上,,这批管全都两只串接装上。

如果1N4007是真货,耐压是够的,所以怀疑它是假货。

网友P:
水货二极管害死人啊!220V进线处并压敏、串自恢复、接防**,可以让产品更健壮。

网友Q:
你画的电路图 334、600V 并在电源输入端 是不是有问题啊 如果并需要用X2电容  还有会不会后端短路 瞬间烧坏 有些毛刺就够要命的了

网友O:
如果证实1N4007是假货,即使二只串联后能用,这种管子也不能用到产品上的。

楼主:
把二极管串接后装了数个测试,隔三差五的不断拨插通电试验均未出现问题,,基本证实是二极管的耐压有问题(假货)。

这种假货一度令自已怀疑这种最简单的基本电路的正确性和自已的自信心。

从这个事件中可以发现,你对自已所掌握的知识的信任度,比对现实中所看到获得到的信息度那个高,你就会相信那个,,从而怀疑另一个。

我自已是这句话的忠实粉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这次我相信了实验,造成了对知识的怀疑,但最终还是知识胜了,实验最终证实知识是正确的,错误只是在个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