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关于232转485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4-06-13):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232转485的硬件原理图,232转485的那种(max232,max485相连),不考虑隔离,有个疑问。232的TTL端输出(TI/RO)电平为:逻辑高<-3V,逻辑低>+3V,485端(DI/RO)0~5V,这个可以兼容?
另外分享一下自己的问题,有点搞笑,昨天找了一天,今天早上才发现,max232的TTL电平端接到了LPC的Rx/Tx端,3.3V端接到了max485的DI/RO端,造成了一下现象:
1、两个IC发热量大;
2、程序写了串口中断,不发数据倒没事,一发就触发接收中断,因为有接收据校验,收到错误数据都会返回Error,然后又触发接收中断,结果就死循环了;
3、注释掉接收中断后能正常上发数据(到PC),但无法下发数据;
4、之前买了根26块钱的USB转485线,一插上死循环就结束了,而且能正常收发数据,不过这根线最后烧掉了,我个人觉得原因不是前面说的,而是线的质量问题,后来买了一根60块钱的线,能正常上发(到PC),但下发出错;
这个问题找了一天,就目前的现象来看,问题是否找对了,我的板子已经在手上了,有什么好方法补救么,求指教。包括前面电平兼容的问题一起指教了吧。
以下是自己出错的图:

网友A:
不能用相同电压的吗...

网友B:
8、7、13、14脚是连接232电平的,9、10、11、15才是TTL电平端,接反了……
另外,direction信号是从232信号直接转换过来的,不用外部提供。

成品的转换线再次也没那么脆弱很快烧掉,应该是发送冲突造成的(PC在发,而连接的设备也在发,并且是长时间的),因为下发出错,所以检查下位机对485芯片的读写方向控制是否正确。

楼主:
用相同的电压也可以,因为只有0.1u的电容,3232就用了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相同的电压也可以,因为只有0.1u的电容,3232就用了3.3V。

0.1uF电容,用5V的SP3232也没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把232的RXD和TXD直接接芯片引脚了,哭死,后来直接把232去掉了,485的收发直接接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把232的RXD和TXD直接接芯片引脚了,哭死,后来直接把232去掉了,485的收发直接接芯片了。 ...

根本必要用那片MAX3232,去掉就对了。不过直接连接LPC和MAX485也不对吧?5V和3V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4-07-30):
引用 网友C:
根本必要用那片MAX3232,去掉就对了。不过直接连接LPC和MAX485也不对吧?5V和3V怎么处理的? ...

5V tolerance,原谅我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