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磁力导航的吗?

楼主(2014-06-13):
电生磁,磁生电。线圈通电流会产生磁场,变化的磁通量会产生电流和电动势。做了两个线圈,一个两端加脉冲信号,产生变化的磁场,一个线圈用于接收磁通量,产生电动势,放大后给单片机的AD。AD一直察觉不到有变化的电压。后来用磁铁来回移动,产生变化的磁通量,还是接收不到任何信号,真不知道接收线圈该绕多少圈,产生的电压放大50倍后能被单片机识别。

网友A:
可以根据你的单片机AD采集范围计算下,也和你线圈的大小等有关系

楼主:
我只能把线圈做大点,匝数多点,磁铁也用大的,直到接收到信号,先把接收这块搞好,之后再慢慢改了。

网友B:
你的放大器增益不足。线圈圈数要绕多,同时放大器的增益也要提高。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线圈有多少匝,也不知道楼主的磁铁来回移动有多快。
接收不到任何信号,拿示波器探头接线圈看看。即使是10匝线圈,线圈截面积0.1平方厘米。示波器也能够看到磁铁来回移动线圈所产生的电动势波形。

网友D:
多绕几圈,提高放大倍数,加大输入信号强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绕几圈,提高放大倍数,加大输入信号强度看看;

恩,谢谢,先不做定量的分析,接收和发射分开做试试看了。

网友E:
另外注意两个线圈的相对位置和角度。可以先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F:
增加匝数。和放大倍数。另外增加移动的速度。还不行的话就是你采集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放大器增益不足。线圈圈数要绕多,同时放大器的增益也要提高。

谢谢chunyang老师,大概绕了50匝,放大器增益101倍,还是没看到数据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线圈有多少匝,也不知道楼主的磁铁来回移动有多快。
接收不到任何信号,拿示波器探头接线圈看看 ...

线圈直径不到1厘米,绕了50匝,磁铁2秒在10厘米距离范围内移动一个来回。接收线圈要不要串个电阻呢,我串了1K的电阻,和不串电阻,都还没发现接收到信号,一会再增加匝数,增加截面积,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加匝数。和放大倍数。另外增加移动的速度。还不行的话就是你采集的问题了 ...

恩,都增加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注意两个线圈的相对位置和角度。可以先用示波器观察。

我把发射线圈换成磁铁了。

网友G:
提高与接收线圈相连的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和信噪比。据我理解,线圈感应信号弱,绕得再多,如果阻抗太低,线圈感应到的电压就上不来,估计都淹没在电子噪声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线圈直径不到1厘米,绕了50匝,磁铁2秒在10厘米距离范围内移动一个来回。接收线圈要不要串个电阻呢,我串 ...

移动速度这么慢,线圈匝数相对就太少了。
用细线,按照20倍匝数试试。

不必串联电阻,串电阻没有任何好处。
倒是可以考虑线圈内加铁芯。

网友H:
找点无线充的资料瞅瞅,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点无线充的资料瞅瞅,类似

好的,直接相关的资料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速度这么慢,线圈匝数相对就太少了。
用细线,按照20倍匝数试试。

刚才又试了下,20米,直径0.8mm的线,绕成直径20mm的线圈,用示波器看,2mv的档位,也没看出来信号有多大变化。估计磁铁磁性不强,是那种固定纸张用的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提高与接收线圈相连的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和信噪比。据我理解,线圈感应信号弱,绕得再多,如果阻抗太低,线圈 ...

我用手握住线圈,倒是看到噪声明显增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20米,直径0.8mm的线,绕成直径20mm的线圈,用示波器看,2mv的档位,也没看出来信号有多大 ...

0.8mm应该算相当粗的线,绕起来手都要觉得费力。
20米线,直径20mm,是300多圈,相当粗的一捆(15mm),有没有搞错?是0.08mm吧?不过,0.08mm对生手已经相当细了。

建议细线绕2000圈以上。

用示波器看这种不重复的信号,有一些技巧的。若是模拟示波器,可以关掉X轴(不扫描),只看Y轴是否有跳动。数字示波器的话,只能用单次扫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握住线圈,倒是看到噪声明显增加了。

说明你的示波器(?)输入阻抗够高。

网友I:
LZ做什么东东,有种叫检针机的玩意,都绕好几万圈: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大概绕了50匝,放大器增益101倍,还是没看到数据有变化。 ...

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用示波器看。

网友B:
二十多年前上大学时做过一种吉他拾音器,电磁式原理。当时找了一块薄的磁铁,然后用纸壳做个骨架,上面用0.08mm的漆包线绕了上千圈,然后用胶带粘在琴弦下面,琴弦是钢丝的。前置放大器是用TL074做的(用其高输入阻抗),后面接功放和音箱,效果还可以。

网友B:
就楼主的应用而言,线圈的圈数跟灵敏度有关,应该绕千圈量级,信号放大器的输入阻抗要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做什么东东,有种叫检针机的玩意,都绕好几万圈

一种骨科用的器械,看来我也要多绕一些圈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mm应该算相当粗的线,绕起来手都要觉得费力。
20米线,直径20mm,是300多圈,相当粗的一捆(15mm),有 ...

我弄错了,是直径0.3mm的线,数字示波器,换更细的线多绕,之后按照您说的单次扫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十多年前上大学时做过一种吉他拾音器,电磁式原理。当时找了一块薄的磁铁,然后用纸壳做个骨架,上面用0. ...

放大器用的MAX474,前面做个射随器也可以增大输入阻抗吧。

不必用跟随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提高与接收线圈相连的放大电路输入阻抗和信噪比。据我理解,线圈感应信号弱,绕得再多,如果阻抗太低,线圈 ...

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器用的MAX474,前面做个射随器也可以增大输入阻抗吧。

电路形式跟输入阻抗有关,运放本身更是,加射随器的意义不大。

网友K:
楼主为何不考虑下用霍尔元件呢?

网友L:
给你提示一下,几W的小功率的变压器,绕在铁心上的绕组(通电时铁心的磁通密度离饱和也差不了多远了),绕20圈大概能感应出1V的电压。
如果你磁通密度又小(比铁心少了几个数量级),线圈圈数又少,面积又小,那应该感应不出多少电压的。所以只能用放大器放大。
以前的中波收音机,就是几个线圈绕在磁棒上,接收极其微弱的信号,几级放大下来,一样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楼主(2014-08-12):
线圈是可以收到信号了。但是发射线圈发的是方波,导致接收端接收到的是很细的脉冲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让单片机的AD来识别比较困难,要精确采样到那个最高的峰值上才好,所以可能要用DA来发三角波,接收端收到方波,便于采样。而且轴线水平放置的发射线圈和两个轴线水平放置的接收线圈要保持一定的高度(10-15cm左右),导致接收线圈接收的信号放大后还是比较微弱。这个项目最终目的是要发射线圈在垂直的角度上看,在两个接收线圈的正中间,要求的偏差比较小。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考虑到设计难度,最后可能会选磁性传感器加磁铁的方式来做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