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DSP SPI通信时钟问题

楼主(2014-06-13):
看资料说SPI时钟有四种方案,如果用两台DSP通信的话,时钟应分别如何配置?
如果说两DSP都采用无延迟的时钟,一个在上升沿发送,一个在上升沿接收,会不会存在数据锁存时不准确的问题。因为看到了一篇资料说一个配置无延迟,一个配置成有延迟可以加强数据传说稳定性。可是如果这样配置的话会不会存在一方最后1bit接收不到,到等到下次有clk时才收到?
昨天测试的时候数据总是部分有错,希望有过经验的人来讲解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一台主机,一台从机吧,主机需要设置时钟,从机不需要设置。你可以拿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B:
是可以实现通信和同步的
你找找  双DSP双向通信和同步方面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台主机,一台从机吧,主机需要设置时钟,从机不需要设置。你可以拿示波器看看波形 ...

对 我知道从机不用  主要是CLK_PHASE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C:
看看SPI的速率和SPI总线的长度。你可以将clk降低一些测试。

网友D:
SPI 都是主从式的. 时钟信号由主机管理.  从机被动接收.

会不会存在数据锁存时不准确的问题?  有可能的. 可以让发送端用上升沿发送, 而接收端用下降沿采样. 这样应该能得到最稳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