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为什么调试时芯片cr6853电源端VDD电压钳制不住

楼主(2014-06-13):
调压器输入90v的时候能稳住电压,可是输入电压跳到150v,6853的vdd就到34v了,继而启动保护,二次侧没有输出电压,想了好久,第一次做电源,求指教.等下附电路图

楼主:
输出端跟采集电阻那里接led

楼主:
纠正一下,保护后有输出电压,但不是环路反馈的稳定电压

楼主:
变压器画错了,辅助绕组跟副边输出都是反激的。当时一个同事画的。调试时候改过了

网友A:
减少辅助绕组的匝数,或者把D3换成IN4007慢管,把R12阻值增加两倍

网友B:
变压器参数不合理,
变压器绕的太水。。。
LS的方法可行,,,

网友C:
有点像OB2263。。。。。。。能互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