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warrior6.3烧写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3):
楼主你好
下次发帖提问建议把CodeWarrior软件版本也提示一下

网友B:
百度搜了一个,看看行不行?
http://wl4215324.blog.163.com/bl ... 545201321514138838/

网友C:
在CW v6.3的安装目录下面的“prog”文件夹里边有一个hiwave.exe, 双击打开后就是debugger的界面。
然后在菜单“component”的“set connection” 中选择芯片类型和连接方式,然后会弹出一个窗口去选择片子型号(如果没有弹出,也可以从第四个菜单(这个菜单的名称会根据不同的connection而不同)中点击device去选择片子型号)。
选择完成后,这个hiwave.exe会和片子建立连接
然后从菜单“file”中点击“load Application”选择对应的abs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搜了一个,看看行不行?
http://wl4215324.blog.163.com/blog/static/46159545201321514138838/ ...

谢谢好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好使

好使就好
其实就是百度搜来的,不用客气。
下次记得给我专家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使就好
其实就是百度搜来的,不用客气。
下次记得给我专家分就好 ...

是该给分的,但好像版主把我的帖子给结掉了。我不能再结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该给分的,但好像版主把我的帖子给结掉了。我不能再结贴了

额 你这个帖子创建的时候就没有悬赏分数给大家,所以一发布就自动结贴了。

网友D:
prog下有个hiwave.exe软件,找到,然后设置connection,设置完成后选Flash,先erase,然后Load,选择abs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CW v6.3的安装目录下面的“prog”文件夹里边有一个hiwave.exe, 双击打开后就是debugger的界面。
然后在 ...

在工程文件夹下bin目录有个Project.abs图标(如图),点击后打开的貌似直接下载的窗口,(如图,就类似avr下载软件一样)。但提示buff被清除,第二个标签下边的编程flash按钮式灰色的。
请问这个方法能烧写程序吗?我的为什么提示被清除,而编程flash按钮式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