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不连续引脚控制LCD数据口的问题

楼主(2014-06-13):
大家好,本人正在进行项目开发,由于是对原有产品升级,所以原先的GPIO口需保持不变,所以使用了不连续的引脚对LCD的8位数据口进行驱动,例如:液晶数据口DB0--DB2对应的是GPIOA10--A12,液晶数据口DB3--DB5对应的是GPIOC10-C12,液晶数据口DB6对应GPIOD2,液晶数据口DB7对应GPIOB5。使用片子是STM32F103RBT6,不带FSMC,请问有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么,使用了怎样的编程手法?
PS.问题出在了对LCD_data的写入方式上,因为是不连续的引脚

网友A:
开来只好GPIO模拟出读写时序了

网友B:
是啊,用IO模拟吧,把DATA数据切分后分发到各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来只好GPIO模拟出读写时序了

是的,我现在也是这样弄的,
if(DATA&0x8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用IO模拟吧,把DATA数据切分后分发到各个IO。

是的,我现在也是这样弄的,
if(DATA&0x80)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
else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

不知还有无更好的方案

网友C:
GPIOA10--A12 象这三个脚, 或许可以一起写. 提高点效率.
编程是没有什么的, 累的是单片机. 数据传输得慢了.
为啥不考虑串行连接的 LCD. 或许简单一些.

网友D:
只是多加了一层而已 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A10--A12 象这三个脚, 或许可以一起写. 提高点效率.
编程是没有什么的, 累的是单片机. 数据传输得慢了. ...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觉得串口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