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r8 pc13不能作为按键读

楼主(2014-06-13):
实验时,发现PC13 作为按键,不能读,用万用表来测,按键后,电平是低的,但软件读不到低,为什么?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KEY_PORT,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UP_KEY_PIN | DOWN_KEY_PIN | ENTER_KEY_PIN | SET_KEY_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_KEY_PORT, &GPIO_InitStruct);

读按键
                TempKeyIn = GPIO_ReadInputData(GPIO_KEY_PORT);

网友A:
程序没啥问题啊;
端口定义发上来看看;

网友A:
我测试了下

输入接地测试结果

输入接高电平测试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啥问题啊;
端口定义发上来看看;

GPIO_KEY_PORT  == PORTC
SET_KEY_PIN   == PC.13

楼主:
对不起,各位,是按一次,出来多次键,其他端口不这样的,再不行,我要换个IO了

楼主:
有人测试过嘛?

楼主:
我希望ST公司人测试测试,是不是这样的,尽管我可以换一个IO,可以解决,但我想知道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希望ST公司人测试测试,是不是这样的,尽管我可以换一个IO,可以解决,但我想知道原因 ...

按键一次出现多次响应?
1.中断多次??
2.查询到多次??

芯片不会这么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一次出现多次响应?
1.中断多次??
2.查询到多次??

对,我查询到多次按键,按键子程序都一样的,其他PORTC 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C(2015-04-10):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能说一下嘛?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PC3是作为输出来用的,没有任何反映。
查手册:PC13可作为RTC实时时钟的输入输出用的。如果RTC_TAFCR寄存器全0,PC13可作为标准IO口使用,但GPIOC寄存器却无法配置进去,造成PC13无法使用。
哪位知道原因?请给予解惑,谢谢!

网友C:
解决了,原因是没开C 口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