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中断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4-06-13):
请教版主:你的这套想法,中断处理的思路是什么?这个很感兴趣。

网友A:
应该是拿空间换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性急,最近比较忙,所以没多少时间盯着这个。我是说等空了专门开个帖子来说中断的事情(关于这 ...

其实不针对这个应用,毕竟定时器就可以搞定方波时间问题。希望将问题摊开:既然有“数据驱动”的“多任务”,那么中断应该摆正什么位置,如何处理之?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运行时在《编程魔法师》中都有探讨。
不过针对你的焦点,我会抽时间开帖探讨的。
帖名就叫《裸中断 ...

:lol  这个也光屁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不针对这个应用,毕竟定时器就可以搞定方波时间问题。希望将问题摊开:既然有“数据驱动”的“多任务 ...

中断是什么地位,这个没有定论,只能根据具体的项目要求来确定。

如定时中断,在时间精度要求非常苛刻的项目,这个中断就是最高优先级别的;
如果误差几秒都无所谓的场合,这个中断的地位就很低了,甚至可以被非中断程序禁止其中断的发生。

楼主应该学会灵活应用,根据项目的要求调配资源。
知识要拿来应用才有价值,不要想着它成为书本的定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是什么地位,这个没有定论,只能根据具体的项目要求来确定。

如定时中断,在时间精度要求非常苛刻的 ...

其实我们是在提炼一种方法,做些抽象,让“生活更美好”。好的方法需要总结和锤炼,中断的管理需要花些心思,这个和书本不书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