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啊。。。。。。。老是烧不进去

楼主(2014-06-13):
开始连接...3, 接收到:1F
在串口COM3连接成功@115200bps,耗时203毫秒
芯片内BootLoader版本号:3.1
芯片PID:00000440
芯片FLASH容量为65535KB
芯片SRAM容量为65535KB(此信息仅供参考,新版本芯片已不包含此信息)
96位的芯片唯一序列号:F3FFFFFFFFFFFFFFFFFFFFFF
读出的选项字节:
AA55FF00FF00FF00FF00FF00FF00FF00
芯片做全片擦除失败

网友A:
芯片容量够大,用的什么下载软件

楼主:
mcuisp stm32f103r8t6

网友B:
芯片PID:00000440   应该是 F05X.
看样子通信有问题, 可能串口线, 也可能连接不利索. 是否可以降低一下 波特率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