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开关电源频率

楼主(2014-06-13):
这个参数是出于哪方面的考虑。比如5v-5v的dcdc,2MHz的固定开关电源频率,一般这个频率需要多大

网友A:
散热  芯片本身的能力

磁性元器件的设计

------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  芯片本身的能力

磁性元器件的设计

是不是作为开关电源的pwm输出

楼主:
是不是频率越高然后电感在许可的情况下加的越大,得到的电压越平缓

网友B:
频率越高 电感体积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越高 电感体积越小

电感体积?

网友C:
应该主要考虑开关损耗,磁芯损耗以及目前元器件技术水平吧
比如开关管的开关速度极限,磁性元件能跑的频率,二极管的开通和反向恢复速度等
便携产品中的D2D可能跟多的考虑待机功耗、效率和体积吧,频率高可提高功率密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频率越高然后电感在许可的情况下加的越大,得到的电压越平缓

你说反了,是frequency越高,电感可以越小,输出电容也可以越小,电压越平缓,开关功耗越大,EMI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