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使用PTB前8位做并口输出的设置?

楼主(2014-06-13):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想使用8080并口输出控制LCD显示屏,使用的是KL02 MCU 中PTB0-7位IO口,下面代码是初始设置,帮忙看看这样设置对不对?
  SIM->SCGC5|=SIM_SCGC5_PORTB_MASK;        //开启PTB时钟
        for(i=0;i<8;i++)

{
        PORTB->PCR[i]&=~(PORT_PCR_MUX_MASK);
        PORTB->PCR[i]|=PORT_PCR_MUX(1);   //GPIO模式
        PTB->PDDR |= (1<<i);        //输出模式
        PORTB->PCR[i]&=~(PORT_PCR_PE_MASK); //做为输出时关闭上下拉电阻功能

}
下面是对LCD写命令与数据的定义:
void 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DC_L;
        CS_L;
        WR_L;
        PTB->PDOR=Data;
        WR_H;
        CS_H;
        DC_H;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C_H;
        CS_L;
        WR_L;
        PTB->PDOR=Data;
        WR_H;
        CS_H;
        DC_H;
}
我显示使用并口控制,显示屏没点亮,不确定使用PTB0到PTB7这8位作为数据口输出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难道没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数据时序吗?
这样就能看出哪个引脚时序不对了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的PTB5引脚上默认为不可屏蔽中断NMI_b功能,这个引脚比较特殊一旦低电平就会触发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你的PTB5引脚上默认为不可屏蔽中断NMI_b功能,这个引脚比较特殊一旦低电平就会触发中断。 ...

版主您好,如果我使用PTB0,1,2,3,4,7,10,11,管脚分别作为D0-D7数据口,请问怎么处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如果我使用PTB0,1,2,3,4,7,10,11,管脚分别作为D0-D7数据口,请问怎么处理啊? ...

那你这数据口操作起来不累吗?
NMI_b引脚功能是可以禁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数据口操作起来不累吗?
NMI_b引脚功能是可以禁止的。

因为方法比较特殊,所以我有写过2篇关于禁止不可屏蔽引脚NMI的帖子:
【经验分享】使用CW10.x的PE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

【经验分享】IAR编译环境禁用NMI(不可屏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