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 u-boot编译问题

楼主(2014-06-13):
按“i.mx53UG.pdf”步骤进行到下面这步:
7. Create a shell script under <UBOOT_DIR>named build_u-boot.sh.
The file’s contents are now:
#!/bin/bash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path to cross compiler/prefix> (e.g.
PATH:/opt/freescale/usr/local/gcc-4.1.2-glibc-2.5-nptl-3/arm-none-linux-gnueabi/b
in/arm-none-linux-gnueabiexport PATH=$PATH:<path to compiler>
make mx53_<custom board name>_config
make

请问:中间的path to compiler应该是指哪个目录 ?

网友A:
楼主你好,就是PATH:/opt/freescale/usr/local/gcc-4.1.2-glibc-2.5-nptl-3/arm-none-linux-gnueabi/bin/arm-none-linux-gnueab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就是PATH:/opt/freescale/usr/local/gcc-4.1.2-glibc-2.5-nptl-3/arm-none-linux-gnueabi/bin/ar ...

是不是要两个路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两个路径呀?

不是,就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