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nuc123 PF2 和PF3 IO配置和其他口一样可是却控制不了

楼主:
如题,F 口 另外两个脚用于晶振 ,而PF2 和PF3配置和其他数字IO口一致,不过却没反应,没有控制到,有没有朋友遇到这问题的:Q

网友A(2014-06-14):
有个寄存器,配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你需要单独使能PF0和PF1的第二功能引脚,但是PF2和PF3的第二功能需要关闭,楼主是不是这里错了

网友B:
找了找,估计是这里的问题,复位后GPF_MFP的后四位值是不定的,即GPF的引脚用什么功能是不定的,需要准确的配置

楼主:
是配置问题 多谢 @niuyaliang @zhifeng 点醒: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