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高阻态

楼主(2014-06-13):
什么是高阻态,详细解释,最好附上电路有图。看你别人的解释模模糊糊的

是不是某电阻R一端接VCC ,另一端什么都不接,这一端就称作高阻态? 对R的要求又是什么??

网友A:
等效电路来说,输出IO可看做推挽方式连接的两个MOS管,打开其中1个,另一个处于关闭状态,则对应输出0或者1;两个都关闭后,就是高阻态了。
OC类型IO在输出1的时候也是高阻状态。

想象一下将两个开关串联,然后一头接VCC,另一头接GND,开关之间连接的地方就是IO脚;单独合上与VCC连接的开关,则输出1;单独合上GND那端的开关则输出0;两个开关都是断开的,IO脚悬空,就可以认为高阻了;

PS:两个开关都合上的情况,在实际电路中也是存在的,一般是输出转换过程中的极短瞬间,为了提高转换速率。

等效电阻R一端接VCC,另一端连接到IO的话,是上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效电路来说,输出IO可看做推挽方式连接的两个MOS管,打开其中1个,另一个处于关闭状态,则对应输出0或者1 ...

精辟。
百度百科上的定义:高阻态这是一个数字电路里常见的术语,指的是电路的一种输出状态,既不是高电平也不是低电平,如果高阻态再输入下一级电路的话,对下级电路无任何影响,和没接一样,如果用万用表测的话有可能是高电平也有可能是低电平,随它后面接的东西定。

网友C:
看来, 高阻就是断开的意思。

网友D:
分析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