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bios下中断不响应

楼主(2014-06-13):
ccs3.1下的工程在3.3下运行没问题,就是串口中断不响应。在当前3.3环境下新建bios工程,串口正常。
单步调试比较两个工程:main函数结束时,IER寄存器相应位置位,CSR最低位置位。就是说main函数的初始化都正常,问题就是ccs3.1下的工程不响应中断,而3.3环境下新建bios工程响应中断。难道两个版本的bios初始化HWI的过程不同,或者是建中断向量表的过程不同。

网友A:
应该是有些区别的吧   帮你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