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如何能在烧写程序时,不擦除EEPROM(已解决)

楼主(2014-06-13):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开发环境是:MKE02Z, 编译器是Keil V4.72

烧写程序时,EEPROM中的数据也被擦除了(读出来全是0xFF),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下?

是不是Keil中要做些设置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之前在其他论坛也有讨论过:每次debug的时候芯片都会被mass erase,所以flash、eeprom都被擦掉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100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这个问题之前在其他论坛也有讨论过:每次debug的时候芯片都会被mass erase,所以flash、eepro ...

好的,已经看完:上面说KE系列的特点是debug时,芯片会被mass erase,也就是整体擦除,所以Flash和EEPROM都会被擦除掉。

很郁闷,这个对于实际应用来说还是会存在问题的:每次更新程序后,用户之前保存在EEPROM中的数据就会被擦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看完:上面说KE系列的特点是debug时,芯片会被mass erase,也就是整体擦除,所以Flash和EEPROM ...

刚用Keil+JLink测试了一下,好像EEPROM就不会被擦除。
感觉和仿真器有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用Keil+JLink测试了一下,好像EEPROM就不会被擦除。
感觉和仿真器有关

你在配置JLink的时候别把整片擦除就可以了。

网友A(2014-08-21):
楼主你好
还请记得配合我们按照论坛置顶帖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中描述操作结帖: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