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无线通讯的方案如何实现?

楼主(2014-06-13):
  目前我所在的公司有个仓库,全部是小零件,品类非常繁杂,大约有4000多个品类型号.

  由于是多人同时进行出货操作.现想利用无线短距离通讯技术实现分单出库.

目前的流程是:

  每三个人管理一个区域,共五个区域,另两人负责接单和零件的最终出库确认.

  当有订单时,会打印出五张分拆后的清单进行出库操作,最后汇总,确认后出货.

改造的设想.

  1.车辆进入装货区后,车载的无线设备与装货区门框上的无线设备进行身份认证,确认身份后在五个区域作业的人员的终端上会收到当前车辆装载清单进行作业.(压缩出货时间)

  2.仓库前台接到汇总后的零件进行校对,校对无误后给所有与之相关的出库人员的终端上发货出货成功确认,移交到已完成清单中.如有错误需要返工,并通知最空闲的工作人员.

  3.内部物流车辆的单件或小件提货,(一般是电动叉车),当进入仓库后,叉车上的无线终端如遇到可以出货的工作人员,直接停靠到系统计算出的最佳出货位置,并将订单直接交付到工作人员优先作业.

------------
以上改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大数据由服务器提供.在现有的程序基础上升级完成即可.

现需要一个无线短距离通讯的设计方案:

  1.除仓库和公司的决策终端外,各移动无线终端和第三方车辆终端不能接受到任何服务器数据,仅仅是一个身份信息.
  2.无线终端除了表明身份外,需要附带一些其它信息,例如:在不链接数据服务器的情况下,能互相交换储存的固定信息,名称,部门,当前作业人姓名,当前作业属性等等.(安保人员可随时确认车辆身份)
  3.各无线终端在相遇或经过某车间时需要交换当前的作业属性,例如:去仓库空车中,去车间空车中,允许搭载,不允许搭载等状态信息.并且可随时设置当前状态.
  4.对于任务中的车辆进出车间不再登记,直接开启门禁.
  5.对于第三方车辆不再登记入厂,同样对于空车出车间和仓库的车辆出厂时也不再进行检查.装载无线通讯设备的车辆直接开启门禁.(空车出厂的开启门禁权需要时间限制,超时后不能开启门禁,例如,仓库过门禁时,安保系统提共了一个开启大门门禁的秘匙串号,第三方车辆的无线终端里会存储这个串号,在规定的时间内可开启一次出厂门禁,超时或与服务器存储的串号不符,门禁将不会开启)

----------------
由于本人实在是白的不能再白的小白白,现请前辈们给个方案的建议.

    硬件要求

  1.短距离通讯的最大距离不能超过50米,最小距离不能短于5米.用什么样的技术最合适?
  2.除了点对点的交换信息,可否实现桥连实现信息交换?利如,在路口处有A,X路上有B在15米处,Y路上有C在20米处,A能与B和C单独通讯,但B和C不能直接通讯,可否实现B和C通过A来交换信息?(只要求搭一个桥,多桥禁止)
  3.能储存开启门禁的串号,并到期自动销毁.
  4.要有一定的安全保证,避免通过太简单的技术进行复制.

目前大数据及程序部分已经有了升级方案。现要解决的是无线硬件设备和软件对接。那位前辈可给出一个大概的解决框架?

网友A:
很复杂的样子,第一次见到根据软件方案来找硬件的

网友B:
你这是属于定制……要么自己做(用普通2.4G就可以),要么花大价钱找别的公司

我们能做,不过看你没有批量需求,就不感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的样子,第一次见到根据软件方案来找硬件的

复杂的部分在服务器端,仓库里的所有终端在采集了来者身份后,会从服务器端查找当前任务,也就是说,这个通讯设备仅仅是一个身份信息。

除仓库车间等终端与服务器交换信息外,其它移动或第三方车辆的无线通讯仅仅是在身份认证的基础上加一部分很小的信息交换功能。

所以说,理论上无线终端不复杂,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复杂运算及数据链的东西都在服务器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属于定制……要么自己做(用普通2.4G就可以),要么花大价钱找别的公司

我们能做,不过看你没有批量 ...

前辈,能给个大概的解决框架吗?

2.4G 我查过了,有很多技术,WIFI也是2.4G的,还有蓝牙,还有ZIGBEE.请问用那种技术最优?用什么样的通讯协议?

网友C:
这样的系统,稳定性非常重要啊,否则数据错了,再盘点那会累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系统,稳定性非常重要啊,否则数据错了,再盘点那会累死人的。

恩,非常有道理,稳定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辈,能给个大概的解决框架吗?

2.4G 我查过了,有很多技术,WIFI也是2.4G的,还有蓝牙,还有ZIGBEE. ...

像你这种需求,用nRF24L01+MCU自己搭一个是最优的。
其它技术,极难保证在会车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搭建起连接并互相通信。
桥接是很容易实现的,简单点你定义好通信的包结构后,在前面添加1个字节作为转发序数就行了:
1-发包者发送前把包序号设为N(表示允许转发次数,你这里设为1就行了),广播出去
2-任何收包者收到后首先判断包结构里的设备地址域,如果是给自己的,处理、应答;如果不是给自己的,接着判断转发序数,如果大于0,就减1,广播出去;如果为0,就丢弃。

思想是很简单,落实到实际项目,还要考虑到很多其他问题,如通信冲突、频道干扰、如何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