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两个定时器分别输出同频的脉冲,相位在变?

楼主(2014-06-13):
STMF32F407ZGT6,
设置tim1和tim4,输出同频率脉冲,
发现脉冲的相位在变,或者是频率有微小误差。

有人遇到过吗?

有图。
连续触发时,另一个根本看不清:

按两次停止键,可以发现相位的变化,很明显:

楼主:
问题解决,自动重置寄存器ARR设置错了,应当减去1才对。

预分频寄存器PSC要减1,文档说得很明确。
但对ARR说得很模糊。

网友A:
用定时器的PWM输出的吧?

网友B:
用同1个定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