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 分散加载文件 可否 条件执行?

楼主(2014-06-13):
比如 我想做个代码:
版本号是100时,使用一个分散加载文件或者分散加载文件中的某部分;
版本号是101时,使用另一个分散加载文件或者一个分散加载文件的另一部分。

#define VER 100

#if VER== 100
使用分散加载文件1
#else
使用分散加载文件2
#endif

网友A:
应该可以,没试过

网友B:
可以的,最好改成这样:

#if VER== 100
使用分散加载文件1
#elif VER==101
使用分散加载文件2
#endif

网友C:
不如通过判断条件决定在链接命令中使用哪个链接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最好改成这样:

#if VER== 100

多谢,具体如何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通过判断条件决定在链接命令中使用哪个链接脚本。

多谢,具体如何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没试过

谢谢帮顶

楼主:
KEIL中哦,最好教下具体操作

网友C:
我们用scons调用 KEIL中的ARMCC编译器进行编译
如果版本号在外面定义的话,可能 直接调试编译/链接时使用哪个命令行。
也就是有两个  sct 文件。

if  a
   a.sct
   b.sct

网友D:
标准C做法:
#if VER== 100
#   include "File1"
#else
#   include "File1"
#endif

网友E:
人家说的是用keil内奸的builder来编译。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但是可以仔细看看参考手册。
看看连接脚本里有没有相关无法支持。

如果用scon这些专门的构建器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它能分析源代码或头文件里的信息,加以利用来编译工程。

楼主:
谢谢,已解决。

#! armcc -E
#include "conf.h"

LR_IROM1 ((SOFTVER AND 0x01)? 0x00002000: 0x0000A000)  0x00008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SOFTVER AND 0x01)? 0x00002000: 0x0000A000) 0x00008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4000  {
   .ANY (+RW +Z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