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教高手 设计8PORT的USB HUB

楼主(2014-06-13):
请教高手,设计8 PORT 的USB HUB有单芯片方案吗?如果没有是否需要用2port + 7 port串联?串联是不是简单的 HOST -->2PORT-->7 PORT ? 2port IC的一个downstream 做 7 PORT的upstream port即可?非常感谢!

网友A:
两个1to4串,买个回来拆不就明白了?都现成的芯片,现在也基本都是MTT了的。
注意电路设计保证稳定就行了,不要弄几下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1to4串,买个回来拆不就明白了?都现成的芯片,现在也基本都是MTT了的。
注意电路设计保证稳定就行了, ...

多谢

网友B:
我做过7口的,用FE2.1,性价比不错

网友C:
以前用过au6258 1分4的hub,如果2个芯片串联,就是1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