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程序在线调试为何一直卡死在一条语句上

楼主(2014-06-13):
一个简单的ADC通过DMA传输的方式,编译和软件仿真没有问题,在线调试时程序卡死在一条语句上。
截图和程序

网友A:
BKPT 指令
用于产生软件断点中断,执行时中断正常指令,进入相应的调试子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PT 指令
用于产生软件断点中断,执行时中断正常指令,进入相应的调试子程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停在这条语句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停在这条语句上了???

你先用ST自带的ADC DMA程序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ST自带的ADC DMA程序试下看看;

示例程序没问题,还用文件比较软件把.c和.h文件比较了一下,语句都一样了,还是不行,这可让我如何是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例程序没问题,还用文件比较软件把.c和.h文件比较了一下,语句都一样了,还是不行,这可让我如何是好啊 ...

这个购上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购上

呀!!!还真是!!!瞬间变得明亮了呢!
这个钩上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呀!!!还真是!!!瞬间变得明亮了呢!
这个钩上是做什么用的呢????? ...

还是看书不够仔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看书不够仔细啊

呵呵,以后有问题。可以对这例程看哪里设置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看书不够仔细啊

微库不需要retarget.c这个文件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