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程序在线调试为何一直卡死在一条语句上

楼主(2014-06-13):
一个简单的ADC通过DMA传输的方式,编译和软件仿真没有问题,在线调试时程序卡死在一条语句上。
截图和程序

网友A:
使用了某些Clib中的函数,但没有实现相关的接口,如Printf,以及图中的sys_clo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某些Clib中的函数,但没有实现相关的接口,如Printf,以及图中的sys_close ...

没明白,能说的再具体点吗?目前还是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