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3 在 Keil MDK 下 JLINK 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4-06-13):
由于很多代码模块来自与一切的项目, 目前 F103C8 还是用的 Keil 3.8。 2.0 的库,其实这个库的效率比 3.x 高。
问题, Jlink 调试时经常会当机,发现好多新版本的 JLINK 驱动又都不能用

网友A:
可以换个新点的jlink,至于驱动,可以装高版本的mdk,用低版本的jlink

网友A:
我现在mdk5.0的,jlink驱动好像4.4的,jlink自己买的很稳定,公司买的老版本,有时会丢固件。

网友B:
我之前的工程文件是建立在MDK 3.8的,后来安装了MDK4.7的,用JTAG下载4.7的程序可以,3.8的反倒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工程文件是建立在MDK 3.8的,后来安装了MDK4.7的,用JTAG下载4.7的程序可以,3.8的反倒不行了。 ...

就是MDK3.8的工程,现在用MDK软件打开不行了??
重新设置JLINK接口,添加ST 的FLASH芯片看看;
还不行,只能信建工程了;

网友C:
Jlink 的驱动可以升级一下, 记得 mdk 3.8 的 Jlink 的驱动是4.08 版, 兼容性不是很好.
可以升级 4.12 或 4.14I 版本. 再高的版本好象 MDK 又不匹配了.
MDK 4.x 及更高版本的 Jlink 的稳定性好象高一些, 建议升级吧,
试试 4.x 下是不是也可以用你那钟爱的 2.0 版库,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倒是没太关心过JLINK的版本,将就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MDK3.8的工程,现在用MDK软件打开不行了??
重新设置JLINK接口,添加ST 的FLASH芯片看看;
还不行, ...

重新新安装3.8版本的,不能JLINK下载,串口下载就行。后恢复JLINK固件即可。感谢指导。: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