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911105A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的 接法

楼主(2014-06-13):
1:4跟5脚应该都拉高还是都拉低还是一个拉高一个拉低。
2:7跟8脚直接都接地有没有问题
3:这跟用什么类型的以太网PHY控制器有没有关系。看到有的开发板上电路图用的dp83848和enc28j60和dm9000都不一样。
      如果用dm9161是不是应该跟dm9000一样呢?

网友A:
4 5分别是两个通道的变压器中心抽头,是否接VCC(有部分PHY是VCC_25或VCC_18)还是GND,由PHY那边信号类型和极性决定。
我这边同样的变压器HR911105A,使用不同的PHY,有接GND的,有接VCC的,也有串电容接到VCC的。
但在同个PHY中,两个引脚应该是一样的处理。

78脚是空脚(指引出脚,不是RJ45的78脚)

每个芯片都有参考电路图,按图接即可。
当然,每个芯片提供的参考图一般都不会有你要用的型号,此时只能通过变压器来确认如何接。
最好找FAE咨询,并做好飞线测试的准备。

网友B:
变压器的引脚处理不变···主要看前面的网卡UDP,是电压还是电流驱动。是电流就直接接电容接地,是电压就接电源。我是DAVICOM DM9000   DM9161技术支持。有需要可以探讨。TEL:1858909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