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分析DSPIC30FJ5011问题

楼主(2014-06-13):
各位兄弟位帮忙看看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何问题帮忙给分析一下,十分感谢。
用Kit3烧写dsPic30F5011,烧写完成后的提示信息如下:
Programming...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Configuration MemoryAddress: 00f80006 Expected Value: 0000310f Received Value: 0000010fProgramming failed
   此地址是dsPic30F5011的一个状态控制字的存储地址,错误的位不影响dsPic30F5011的正常状态,暂未发现这个报警对本产品运行有什么影响.
2。EEPROM存储问题:
  通过按键改变一些参数存入内部EEPROM时,偶尔会发现写入的数据未能正确保存。
上面一般是什么情况呢,帮忙给分析一下,

网友A:
编程……以下内存区没有正确配置方案:memoryaddress:00f80006期望值:0000310f接收的值:00000 10fprogramming失败

楼主:
会不会跟芯片有关,还是其它方面没给调好呢,

网友B:
1、务必消除这个错误,否则会产生什么结果是他人无法估量的。
2、检查自己代码中的BUG

网友C:
存储时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