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的mtouch

楼主(2014-06-13):
有个项目要用mtouch,看了几天的资料没搞明白怎么用的。
有没有开发过的大神留个联系方式,谢谢了。
用的是16f1824

网友A:
1822做过这类产品,需要交流就加Q Q:4 5 5 4 2 5 9 6 1

网友B:
Microchip有专门负责mTouch的FAE,直接问他们。

网友C:
原理很简单,利用MCHP的ADC内部的采保电容比较小,而且值比较稳定来做。

网友C:
其它MCU厂家不用这个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在IC制程上不能像MCHP那样保持高度一致性

网友D(2014-11-24):
mTouch方案是PIC提供的几种触摸解决方案中的一种,只需要电路上一些很简单的设计就可实现该功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下载到mTouch应用框架包,里面包含了代码框架和手册,自己再边琢磨,边尝试,应该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