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的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4-06-13):
我刚刚开始接触68013,用的套件版本是CySuite3.4.2,USB断开eeprom后,驱动安装后显示Cypress EZ-USB FX2LP EEPROM missing,现在连接上eeprom后,出现硬件未安装的提示框,上面的文字是Cypress USB Bootloader 0x1004,请问此时想将固件烧到eeprom中,怎么把驱动安装好

网友A:
应该是驱动的VID和PID码不对,建议楼主先断开eeprom,这样驱动装好后再插上eeprom,然后就可以烧录程序到EEPROM了,同样,若是eeprom里程序错误,也可以用此法解决,亲测可行,而且大家都是这么搞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