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的GPIO口问题

楼主(2014-06-13):
大家好,调适DSP6713用到GPIO口,按照例程试了两种方式都没有成功,板子是在GPIO[7]接了一个LED,论文以前有一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6713-1-1.html用的方法一不成功,但没说为什么,在这里只能再问一下了。方法二是这个帖子说的https://bbs.21ic.com/icview-331271-1-1.html
请问大家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吗?
-------------------------------------------------------------------------------------------------
//方法一:
        hGpio = 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

        GPIO_reset(hGpio);

        //GPIO_config(hGpio,&MyGPIOCfg);

        GPIO_pinEnable(hGpio,GPIO_PIN7);

        GPIO_pinDirection(hGpio,GPIO_PIN7,GPIO_OUTPUT);
        while(1)
        {
                GPIO_pinWrite(hGpio,GPIO_PIN7,0);
                DSP6713_wait(0xfffff);
                GPIO_pinWrite(hGpio,GPIO_PIN7,1);
                DSP6713_wait(0xfffff);
        }

---------------------------------------------------------------------------------------------------
方法2:
        *(unsigned int *)0x01B00000 |=1<<7;
        *(unsigned int *)0x01B00004|=1<<7;
        while(1)
        {
        *(unsigned int *)0x01B00008 &=~(1<<7);
        DSP6713_wait(0xffff);
        *(unsigned int *)0x01B00008|=1<<7;
        DSP6713_wait(0xffff);
        }

楼主:
原因已找到,方法一是可行的,是因为我把while循环前的四句配置语句写了两遍,删掉一遍就可以了。就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写了两遍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