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样将Vpp为24V脉冲信号转成5V或3.3V脉冲

楼主(2014-06-13):
(无正文)

网友A:
10kHz,两支电阻分压估计就可以。

网友B:
嗯,麻烦点的话就两支电阻分压,分压后的电压加个三极管构成的反相器,至单片机

网友C:
简单点,输入接个PTDC143三极管(内部集成电阻),输出接MCU;

网友D:
LZ只标出信号为 Vpp 24V,我是不敢说直接电阻分压的...
我要把LZ的pp打成两瓣。

网友E:
接两个mos,两个mos一个为N一个为P

网友F:
分压电阻是最简单, 也是相当可靠的方案. 我经常采用.

网友G(点评):
我也觉得电阻分压好,基本不变形。用其它器件要考虑参数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