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贴

楼主(2014-06-13):
结贴

网友A:
搞个负载,让电源工作在输出20A的条件下,检测电源各项指标是否还在合格范围内。

网友B:
12V/20A=0。6欧.
负载功率240W。做发热丝吗?还是马达。

网友C:
基本是的,不过20A比较大,电源有内阻,接线柱和导线也有压降,会不到12V,比如11.5V。
好的电源,有4线输出,此时20A时输出电压也会非常接近12V。
为了能进行这种测试,需要一个电子负载,常见的300W的即可。

网友D:
像这种开关电源一般多少钱一个,我想用它来给额定电压是24V,相电流3A的五相十拍步进电机供电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