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 无法观察变量,,全局变量

楼主(2014-06-13):
调试过程中,对EEPROM写一组数,,然后读回来,存进数组,当用CCS观察数组变量时候,,,如图,,没有任何数,这是为什么呢?求指点

网友A:
先不要开优化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开优化选项

我将数组数据通过串口发到上位机,,,数据没有问题,,,这就证明,数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什么地方设置的有问题呢,,,

网友B:
在仿真器连接下吗    右击refresh看看呢
其他变量可以吗

网友B:
unsigned char[128]是什么意思
左边又是0..9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将数组数据通过串口发到上位机,,,数据没有问题,,,这就证明,数据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什么 ...

把优化级别调成不优化,应该就能看见变量值了,你先试试,不行再提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优化级别调成不优化,应该就能看见变量值了,你先试试,不行再提出来。 ...

优化选项没有使能,,,

网友C:
我估计这个数组是使用的局部变量, 由于分配在堆栈中, 调试器认为这块数组使用的这块内存暂时还部属于数组使用, 或者已经失效. 这是变量的作用域问题.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楼主:
解决了,,,代码有点问题,,转换显示格式就好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