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源的次级稳压部分

楼主(2014-06-13):
下图是一个开关电源的次级稳压部分,光耦的次级接法跟一般的接法类似,靠拉低IC 的COMP脚来控制IC 输出的PWM的占空比的,这个次级稳压部分好像似懂非懂的,那位帮忙具体分析下

网友A:
Q2Q3构成典型的差动放大器。Q2集电极是差动放大器输出端,Q3基极是差动放大器同相输入端。Q2基极是差动放大器反相输入端,接到TL431构成的基准电压上。

最好是把你“似懂非懂”部分说清楚,否则很难得到具体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