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lcd驱动问题

楼主(2014-06-13):
本来是显示状态,定时时间到就关闭屏幕显示,隔段时间又显示出来。

问题是关闭和打开切换时候不能做到干净利落。总是会有一些段拖泥带水的,怎么设置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将相关的寄存器读出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分析下,是不是没写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相关的寄存器读出来,通过串口打印出来分析下,是不是没写正确;

单片机睡眠前关闭屏幕显示,按键触发醒来之后打开屏幕发现不是全屏直接点亮,而是有一些段先点亮,给人的感觉很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睡眠前关闭屏幕显示,按键触发醒来之后打开屏幕发现不是全屏直接点亮,而是有一些段先点亮,给人的 ...

恩,没搞过这个,帮不了你;
最近在申请STM8的板子,希望以后能多回答些STM8的问题;

希望有大神出来帮你解答下;

网友B:
关闭的时候先把所有段都不显示就行了,开启的时候还没想到办法。

网友C:
STM8L lcd 印象里没碰到LZ说的问题。代码方面,建议参考STM8L Discovery板子官方的Demo代码。

网友D(2014-07-16):
顶 到 版主 看到!!!
楼主,你在睡眠关LCD模块时的时序能贴出来看一下吗?

网友D:
l另外问一句:  LCD_Cmd(DISABLE); 之后,COMM口和SEG脚有一个确定的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另外问一句:  LCD_Cmd(DISABLE); 之后,COMM口和SEG脚有一个确定的状态吗?

这个还没有仔细研究,正常情况下,DISABLE之后应该是输出0的。

网友E(2015-01-29):
怎么用按键控制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