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解释下这个 K 是什么意思呢(麻省理工受控源)

楼主:
看麻省理工 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公式不知道K是什么含义

请问这个 K 在这个公式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我只知道K/V=I 但是不知道这个K怎么来的,小弟是自学电路没老师教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这个公式 谢谢了

还有这里 这个 K 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表达式变成这样了  这个公式基本完全不懂了 求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14-06-13):
上面的图没发出来,  我这 K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为啥K/V=I

这里的 K 又是什么意思? K/2(VIN-1)这步基本没看懂

楼主:
求大神帮分析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已经说了吗,

网友A:
Amp是放大系数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大神帮分析下 小弟感激不尽

这个K 的值 是 会给你的吗?  还是要我自己去算?   还有下面第二个例子 K/2(V-1) 这个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说了吗,

以后的工作中 这个K 的值 是 会给你的吗?  还是要我自己去算?   还有下面第二个例子 K/2(V-1) 这个怎么来的?

网友A:
k是放大系数,实际工程中根据器件与电路测出来的,和实际电路中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是测量出来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k是放大系数,实际工程中根据器件与电路测出来的,和实际电路中的三极管放大倍数是测量出来的一样。 ...

还要自己测量啊,请问如何测呢,我看书的时候 书上只说了一个 三极管放大倍数为β倍,这个β的值也好自己测量吗? 如果要测量如何测量了?直接测EC的值在/EB的值吗? 还有上面第3个图的例子 它K/2(VIN-1)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没看懂

网友B:
去看电路基础

网友A:
测量这些东西有专门的仪器设备,如三极管有“晶体管综合参数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电路基础

我是自学的 没老师教也走了很多弯路,看到这个公式实在不能理解,希望各位网友能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这些东西有专门的仪器设备,如三极管有“晶体管综合参数测量仪”。

嗯谢谢了, 第一个例子K/V=I 我可以理解为K是功率吗?    还有第2个例子的K/2(V-1)这个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光你提供的线索别人无法提供说明,因为不知道前后文。一种书看不懂可以找其他讲同一问题的书参考来看,说不定就看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你提供的线索别人无法提供说明,因为不知道前后文。一种书看不懂可以找其他讲同一问题的书参考来看,说不 ...

好的先在这谢谢您了: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p是放大系数

AMP是安培,电流的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P是安培,电流的单位

他这里 的K 上面写着 AMP 是安培
那么就等于 AMP/V=I   也就是  安培/电压=电流?

网友C:
K的单位是Amp﹒Volt,图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应该是功率。仔细看看上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K的单位是Amp﹒Volt,图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应该是功率。仔细看看上下文 ...

要是功率的话在这个例题的公式就变成这样了 这里的K/2是怎么来的
看视频的时候 他标记五角星 的这个公式 就是 最终的公式   主要不知道是怎么演变过来的

网友D:
这种东西意会就行,没必要深究,以后经验多了或许就明白了!
K从公式K = V*I 来看,可以理解为功率,
也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因子式,看作是放大倍数!

再就是三极管的贝塔值,这个数的最大值是固定的,
设计制造出来就不会变了,但受到温度、使用环境的影响,
这个值一般在手册上都会有的,可以上网搜资料,
当然,我们使用中可能不会放大到最大值。

网友E:
高手果然很多,学习学习!

网友F:
我看懂了。这讲得是纯理论,不要想什么三极管之类的东西。第一个标题写着呢:压控电流源,I = K/V是这个电流源与控制电压之间的函数关系,这是个已知条件。这里的K代表一个常数(不一定是功率),表示电流源输出电流与控制电压成反比。第二个和第一个差不多,不过这次的iD的函数更复杂一些,而且在1两侧不一样。你加星号的那个Vo就是把iD带入之后的计算结果,注意下面还有一部分呢。

楼主:
下面是讲它的放大原理了。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发给你
    我觉得应该是和liweisdut说的是放一样大倍数
打星号的部分  我看视频的时候 那个老师说 要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公式
说以后能经常用到,这视频很不错要是学过微积分,看这视频能弄清楚,这些电路的公式是怎么推算过来的。

这里有份英文版的

中文版的太大了 发布了
主要后面的课程都涉及到了这个类似的公式,不弄明白后面基本听的晕头转向了:'(

网友G:
支持自学技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功率的话在这个例题的公式就变成这样了 这里的K/2是怎么来的
看视频的时候 他标记五角星 的这个公式 ...

K只是一个系数或因子,很显然两个例子里面K的意义不同。不需要追究它的具体意义。
每个受控电流源,电流与受控电压的关系都可能不同,这两个例子中就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推出来的,就是假定了具有这样关系的一个受控电源,然后进行下面的推到,还是基尔霍夫定律的应用例子。
你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