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供电可以吗

楼主(2014-06-14):
(图片)

网友A:
不可以

原因1,那个1N4733 5.1V的稳压二极管误差太大,电压有可能去到5.5V,需要把这个零件更改为TO92封装的78L05,
78L05大约是6分钱,单片机也算是精密零件,承受不了电压误差,再贫穷也不要省这么一点点.

原因2,原来是单片机供电那里使用半波整流,电压波动大,这是一个弊端

网友B:
0.68UF电容全波供电<20mA,你的继电器线包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8UF电容全波供电<20mA,你的继电器线包电流多大?

回T叔:线圈电流25MA

网友A:
再有
原因3
75K 1/2W的电阻,功率太小,有可能烧坏,建议使用1W的
220V×220V÷75K=0.645瓦

原因4
上面全波整流之后,再来一个4007整流,后面这个4007整流多余

原因5
再然后12V的稳压,使用了两个稳压二极管并联,
一旦并联,又涉及到均衡电流的问题

总之问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

原因1,那个1N4733 5.1V的稳压二极管误差太大,电压有可能去到5.5V,需要把这个零件更改为TO92封装的7 ...

测了一会,用稳压管电压也稳定    但还是加了78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T叔:线圈电流25MA

电容加大到1uF,供电流34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
原因3
75K 1/2W的电阻,功率太小,有可能烧坏,建议使用1W的

75K电阻用1/2W应给可以,用手摸只有一点点热,有三四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加大到1uF,供电流34mA

好的

网友C:
220V用0.68uF电容降压,全波可供电约47mA。220V*2*3。14*50Hz*0。68uF=47mA

网友C:
(220V-5.1V)/75K=2.86mA  半波。1.43mA。仅供参考。

网友C:
降压电容前面增加防冲击限流电阻。要不电容容易老化或爆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0V用0.68uF电容降压,全波可供电约47mA。220V*2*3。14*50Hz*0。68uF=47mA

少累,是俺记错了,半波1uF是34mA,俺记成全波的了,所以估算0.68uF是20mA.哈哈,误导了,打pp

电容降压全波电流估算,c=15I  ,  (c:  uF    I: A )   ,
例如 c=1uF   , i=c/15=1/15=66.7mA

谁敢打老t兄pp,把他脑袋揪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累,是俺记错了,半波1uF是34mA,俺记成全波的了,所以估算0.68uF是20mA.哈哈,误导了,打pp

电容降压全波电 ...

我试了下   用0.47到1uF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   用0.47到1uF都可以

电容用得大,多余的电流会使稳压管发热,故不必太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降压电容前面增加防冲击限流电阻。要不电容容易老化或爆掉。

首帖原图电阻放到了整流桥之后,稳压管之前,没有问题。

网友E:
阻容降压,没试过,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用得大,多余的电流会使稳压管发热,故不必太大。

有道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会,用稳压管电压也稳定    但还是加了7805

注意:78L05是串联调整稳压电源。串联调整稳压模块不适宜75K高内阻或类似恒流源输入的电源。其稳压效果远没有并联调整稳压电源好,比如并联一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注意:78L05是串联调整稳压电源。串联调整稳压模块不适宜75K高内阻或类似恒流源输入的电源。其稳压效果远 ...

你提的这点我一直没意识到,受教了。

网友G:
应考虑 电源电压不稳照成的烧稳压二极管啊 要留够余量 不然产品出去是个**烦

网友F:
参见2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