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道题怎么做?

楼主(2014-06-14):
(无正文)

网友A:
设 下输入为uj,则利用虚短,R2电流=(ui-uj)/R2,这也是R1的电流,因此输出uo=ui+R1/R2*(ui-uj)=(1+R1/R2)ui-R1/R2/uj
放大倍数的话,是指直流单输入?直流差分双输入?小信号交流单输入?
小信号交流单输入的放大倍数,duo/dui=1+R1/R2,duo/duj=-R1/R2
直流放大倍数不是恒定的。

补充、更正:第一行最后那个“/uj”应为“*uj”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 下输入为uj,则利用虚短,R2电流=(ui-uj)/R2,这也是R1的电流,因此输出uo=ui+R1/R2*(ui-uj)=(1+R1/R2)u ...

你这uj指的是那个地方的电位咧!还有我为R1-R4分别假设了电阻值,通过软件仿真发现并不满足于你所提供的答案咧!!!不是很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uj指的是那个地方的电位咧!还有我为R1-R4分别假设了电阻值,通过软件仿真发现并不满足于你所提供的答 ...

uj指U2的+输入端电压。
仿真时必须满足运放的工作点,比如共模输入电压、输出范围必须符合运放的指标。

网友B:
这个电路好面熟呀,其实她就是常见的测量放大器的输入级!
lymex的计算正确。

网友C:
那么R3、R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R3、R4的作用是什么?

大概是给U1建立合适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