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神们,怎样设置这样的规则 ?

楼主(2014-06-14):
两个元件靠的很近,让他们不变绿

楼主:
C:\Users\彭爱国\Desktop

楼主:
就像这样

网友A:
RULE-->manufacturing-->silk To SilK Clearance-->把里面的值改小,或检测时不用这个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manufacturing-->silk To SilK Clearance-->把里面的值改小,或检测时不用这个规格。 ...

这里为什么没有啊,AD6.9的。

网友A:
额,我用AD 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用AD 10。0的

那我再看看,还是很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啊,我这个怎么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啊,我这个怎么设置啊

现在已经为0了;好像是丝印画到焊盘上才变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为0了;好像是丝印画到焊盘上才变绿的

这是我刚刚把它们改成都改成0了,但还是绿的。

网友C:
我用的汉化的,在PCB布线的界面,工具->优先选项(也可以按T然后P),把在线DRC取消,再工具->复位错误标志(T,M)。这样元件就不会绿了,而且可以重叠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

这个也设为0就可以了

网友D(2015-03-01):
你按快捷键TD,然后弹出的菜单里左边选Rules to check下面的Placement。右边再把Component Clearance 右边ONLINE项的勾选去掉。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