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DMA多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2014-06-14):
STM8L,采用DMA方式采样多通道,1个通道需要不断采集250个数据,另外两个通道只需要约3秒钟采集一次10个数据,请问这样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看样子简单的设置是完成不了了.
是不是考虑采集完成后, 重新配置 ADc 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