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AD可以直接采集负电压吗?

楼主(2014-06-14):
PIC单片机AD输入端加负的电压,可以采集到值吗?我们有一款产品模拟量采集电路没有加抬高电压,运放采用双电源供电,运放输出端也就是单片机AD输入端的波形是有负值的,单片机可以采集到吗?

网友A:
采集不到,而且可能会坏

网友B:
单片机的GND接到负电源上去~

楼主:
确实采集不到,负电压全部为0,早上测试的时候只输入负电压,幅值也会线性变化,是因为运放输出短路保护二极管有问题,导致单片机AD有采集到部分电源电压,并不是负电压,

网友C:
正负电压都是相对的,如果比MCU的GND电压低,则不行。

网友D:
MCU供电不变,AD改用外部正负基准即可。

网友A:
ad基准不能超过电源边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U供电不变,AD改用外部正负基准即可。

不行。

网友D:
可是我正在用的一个测电流的装置就是利用16F887做的,直接采集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基准用的+-稳压源(TL431),单片机还是5V单电源,可以采集到负压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

谢谢版主也来讨论了,我再补充几个图片吧,我用的是PIC16F887单片机,AD采用外部基准源,通过TL431获得稳定的+-2.47V,然后电阻分压,得到+-0.225V基准电压,送入单片机的+RA3和-RA2。这样AD实际采集的范围就是+-0.225V, 10位AD采集的值512就是0电位,高于它是正电压,低于它是负电压。整个过程单片机单片机供电是+5V.但是却实现了负压的采集。我主要是用来采集一个20毫欧电阻两端的压降,并且AD的理论分辨率做到了0.45mv,实测精度和线性在+-200mv测量范围内表现很好,省去了运放来放大这个mv电压。用来检测某蓄电池的充放电电流状态,并通过串口传给上位机。
虽然做成功了,但是由于我对PIC单片机还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我这用法和不合理呢。

网友C:
唉,你是在玩火。

PIC的IO口因为有嵌位二极管的原因,所以可以向IO口送入比VCC高0.7V,比GND低0.7V的电压,但这是电路设计中明令禁止的用法。而且这个0.7V对于不同的芯片还有离散,和环境温度也有一定相关性,所以正确的设计中决不允许出现比GND低、比VCC高的现象。

网友E:
不可以,一般内部ADC电路中没有负压源,所以不可能采到负电压

网友F:
自行抬高电压即可

网友D:
好吧,是我多想了,我只想说明,我已经能采集负压了,既然大家一致认为照本宣科是对的,还是听版主的建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了深入探讨,我特地搞了现场直播,找一块9V电池来做测试,单片机板子用12V稳压成5V供电,ADC采用外部基准 ...

这个不需要微芯的人回复了。

我在11楼的回复就是正确答案。

网友G:
这个问题太基础了,傻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太基础了,傻傻的问题

主要是公司以前的老产品电路没有抬高电压,这种产品经常出问题,现在就怀疑是不是负电压导致单片机损坏进而影响电源算坏,因为现场的产品不是单片机损坏就是电源烧坏,大部分是电源损坏

网友F:
浪子Tomorrow :看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公司以前的老产品电路没有抬高电压,这种产品经常出问题,现在就怀疑是不是负电压导致单片机损坏进 ...

最好贴出AD部分电路,分析一下是否有可能如同你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也来讨论了,我再补充几个图片吧,我用的是PIC16F887单片机,AD采用外部基准源,通过TL431获得稳 ...

最好画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