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端怎么不加陶瓷电容

楼主(2014-06-14):
      看开关电源的输出结构(DC-DC)时,注意到输出电容都是电解电容----为什么不在大容量电解电容的基础上添加陶瓷电容呢,这样不是把更加高频的扰动也除去了么,更加提高电源质量!?
      对于常规的MC34063/LM2576而言加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多谢啊!

网友A:
楼主,可以加的,只要你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加的,只要你喜欢。

多谢,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
开始貌似有“大湿”进来了,但好像又被清理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
开始貌似有“大湿”进来了,但好像又被清理掉了。 ...

“可以”是一回事,“应该”是另一回事。
如果没有这个陶瓷电容也可以达标,厂家为何要增加成本加一支电容?

从成本分析,那确实是。我目前想让输入电源路径“干净”点,本着这个想法。谢谢啊!

网友C:
小电容一般是加在靠近元件的VCC/VDD pin脚(或其他要接电源的pin)处吧, 因为对高频来说 从pin脚到实际电源输出脚的走线是有阻抗的,如:因为趋肤效应,甚至传输线效应的影响。故小电容 应当尽量接近要去耦的模块,这样从元件/模块出来的高频成分才能充分被短路, 即看到 有效的“交流地”。
而对于从电源出来的高频noise,也会在进入元件前看到小电容的低阻抗,被短路滤掉,不进入元件。

而对低频来说, 走线阻抗足够低,也无传输线效应,大电容不需要靠近需要去耦的元件,即便就接在电源输出口,也能保证来自各元件的低频noise看到有效的低阻抗。

多谢。赞同分析。我觉得在输出加一个陶瓷电容使电源传输路线上高频噪声小点,貌似有点好处。。。

网友D:
多层陶瓷电容现在体积已经非常小了,我有一个电源用了4400uF。不过,这种电容价格偏贵,而且电压较高的话容量衰减很大。

是了,我准备加耐压100V的100nF,去掉点高频噪声。

网友E:
可以加的人,根本是刚入门的开关电源的初手。有些电源可以加,有些绝对不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的人,根本是刚入门的开关电源的初手。有些电源可以加,有些绝对不能加。 ...

大侠能否解释下原因呢?多谢!
  这个不是很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否解释下原因呢?多谢!
  这个不是很懂。

跟反馈环的零极点配置有关,电介电容有一个ESR,跟电容产生一个零点,如果加了,实际上降低了这个零点的作用(移位),也就是稳定性。在某些开关电源中,稳定性是跟这个零点来稳定的。

正确。加上这么一支电容,会改变反馈环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反馈环的零极点配置有关,电介电容有一个ESR,跟电容产生一个零点,如果加了,实际上降低了这个零点的 ...

多谢,
  对开关电源的补偿不懂。
  若将其近似线性补偿来理解,那么后级LC构成反馈采样点。即LC效应貌似对环路稳定而言起到主要影响,加入小的高频貌似不会影响稳定性(L和陶瓷电容C构成组合?)。---个人近似理解。。。。

网友F:
加陶瓷电容多的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对开关电源的补偿不懂。
  若将其近似线性补偿来理解,那么后级LC构成反馈采样点。即LC效应貌似 ...

开关电源有很多种,每种之中又有各种不同的设计。不是每种都有这样的问题。
开关电源反馈环路稳定性是个很麻烦的事情。负载也是反馈环路的一部分,但负载往往事先不知道。某些开关电源,带这种负载工作很好,带另一种负载会发生振荡。甚至某些线性调整电源都会出现不同负载稳定性不同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
  对开关电源的补偿不懂。
  若将其近似线性补偿来理解,那么后级LC构成反馈采样点。即LC效应貌似 ...

前段时间本版块不是讨论过一个关于输出电容串个小电阻的作用嘛,如果在那个电源中,输出并个低ESR的瓷片的话,影响会比较大。。。

前段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帖子,只是今年太忙了,完全没时间去看一些好帖。。。。可惜了。。。。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有很多种,每种之中又有各种不同的设计。不是每种都有这样的问题。
开关电源反馈环路稳定性是个 ...

多谢大侠,
  如果就普通的DCDC单片开关电源,比如34063,2576这种,加个陶瓷电容会不会影响稳定性呢。。。。。

网友H:
这个可以加吧,有没有仿真过的

网友I:
加了以后,若是环路不稳,可以再调整环路参数,使其稳定,为何不可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如果就普通的DCDC单片开关电源,比如34063,2576这种,加个陶瓷电容会不会影响稳定性呢。。 ...

34063和2576是两种不同的开关电源。34063不是PWM方式工作的,而2576是PWM方式。
不过,这两种芯片输出端都可以加一支陶瓷电容,不会不稳定。

多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的人,根本是刚入门的开关电源的初手。有些电源可以加,有些绝对不能加。 ...

你的最后几个字去掉,就没意见了。
绝对不能加的,没遇到过。

网友K:
让我们拭目以待xukun999的解答。。。。。

这论坛肿么了

验证问答
输入下面问题的答案

我发现我竟然算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你的最后几个字去掉,就没意见了。
绝对不能加的,没遇到过。

如果加一个PF级的电容绝对可以,如果只要是MLCC电容,不限容量,这是不可以的,如果104电容足够影响零点的话,是不可以的,我的本意是低ESR的MLCC电容,足够影响环路,有些开关电源的环路很敏感,说白了,如果电介电容的ESR形成的零点作为环路的主零点的话,加低ESR的无极性电容要小心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加一个PF级的电容绝对可以,如果只要是MLCC电容,不限容量,这是不可以的,如果104电容足够影响零点的 ...

esr越低,寄生的零点频率越高,远在开关电源的穿越频率之外,一点影响也没有,随便加。

即使寄生的零点频率在穿越频率之内,这个esr也会是有益的。MLCC电容的优点就是温度稳定性很好。有时会看到故意增加滤波电容的走线,就是想增加等效esr。

前面不少说不能加的,不知是从哪看到的材料。
我能理解的就是要么是节省成本,要么是前面滤波效果足够好,没必要加。

但不能说绝对不能加。

怎么说你呢?搞文字游戏,有意义吗?
可以看下TI的COT开关电源架构,21IC培训课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L:
肯定是不能用的。

至于。

一派胡言。

没看出那是“太湿”?理他作甚?

网友M:
就像电感电流比较大的boost,你不加MLCC,开关切换时,输出能上冲好几伏。这时你根本就没心思考虑环路了,果断一排各种MLCC搞起再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加一个PF级的电容绝对可以,如果只要是MLCC电容,不限容量,这是不可以的,如果104电容足够影响零点的 ...

是你表达不清楚还是我玩文字游戏呢?
你知道现在常用104瓷介电容的损耗角多大吗?低于千分之一,有的达到万分之一。
它形成的零点有没有计算过?
要是能作为主零点就是见鬼了。
楼主问的是个工程性问题,如果实际没遇到过只是懂一点理论,容易误导人的。

同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劳9说的好!

赞10个。

Lgz20O6的两个0,一个是零,一个是大写的欧。可以乱真。

网友N:
引用 网友P:
Lgz 2006.

本来就是个。

放假了,没事干了,在这里,玩玩也不错。要认识自己,是件难事。放下吧。你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虚拟世界,不要太较真,也不能陷入太深。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好家伙。

连xu。

大神经。

病。

的ID。

都敢屏蔽。

看来这个论坛。

也是要。

疯了。

网友S:
因为板子面积的问题,我以前用过铝电解电容,但最近十年内我从来没用过铝电解电容,都用的陶瓷电容和钽电容(钽电容也用的越来越少),难道都白瞎瞎了?
不同材料的电容,可能主要是温度系数、精度、频率、容量、耐压、ESR、Q值、尺寸等的差异。说到什么能加什么不能加还说与稳定性有很大关系,太夸张了吧?不是说考虑稳定性不对,但要说一种材料的电容可以另一种就不可以,好像没听说过。

这跟那种只画过大板子却到处给人培训的人,整天拿3W原则、必须有完整电源层和地层、XO要走差分来说事的砖家一样,纸上谈兵而已,要么不切实际要么就压根错误。有些原则比如3W理论上是对的,但也只是原则而已,实际处理问题时要考虑的远远不止这些,很多时候要做取舍和折衷,我走线就从没有满足过3W原则(因为根本做不到),完整的电源层我也想有但也不现实,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能按重要性分个优先级,尽量做好就是了。

网友T:
LM2576数据手册不让在输出端接钽电容,据说是影响稳定性。

网友N:
不加完全可以,为啥要加?加应该是下级使用设备要考虑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N:
不加完全可以,为啥要加?加应该是下级使用设备要考虑的事。

我还没见过DC-DC输出不加陶瓷电容的。除开开关电源(A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