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uA-3A的直流电流计量,5V以下应用,方案大讨论

楼主(2014-06-14):
我想做个掌上电源,电流可以实现1uA-3A的自动量程切换,实现高精度电流计量。
不过技术能力不够,始终没有好的方案,实现uA和A这2个量程直接的快速切换,保证负载高速变化时,电源输出稳定不断电。
高手请指点!

楼主:
电子负载配合PC智能数据采集,实时跟踪负载测试进展,也可以实时跟踪手机类产品充电曲线,可以细致入微,掌握每一个技术细节。

网友A:
高精度是多高?检流电压降最大多少?只有两个量程?1uA量程分辨要多大?是直流电流吗?时间响应要多快?
低位采样行不行还是必须高位采样?采样开路的话电压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精度是多高?检流电压降最大多少?只有两个量程?1uA量程分辨要多大?是直流电流吗?时间响应要多快?
低 ...

精度达到1uA即可。
检流压降最大0.1V。
量程可以多个。看技术处理。
1uA量程可以保证一个字的误差,即计量误差小于1uA。
直流电流。
响应速度期望是5ms,对5ms的量程切换能够响应。

网友A:
可以考虑用4档:
3.0000A档,检流电阻30mR
300.00mA档,检流电阻300mR
30.000mA档,检流电阻3R
3.0000mA档,检流电阻30R
电流切换用MOSFET,具体用什么取决于低位采样、高位采样、采样开路电压。
电压检测切换用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4档:
3.0000A档,检流电阻30mR
300.00mA档,检流电阻300mR

是可以,不过这么多档位,自动切换逻辑有点复杂。
我考虑用30毫欧和10欧,2个档位。运放多做几路,配置不同放大倍数。
主要是1uA的显示分辨率,没搞过,心里没底。
现在做的,0.1欧检流电阻,10倍放大,10bit ADC,实现1mA-3A计量精度。

网友A:
10欧的话电压不超过100mV,那最大就是10mA,10bit ADC只能分辨到10uA。分辨一般都留有余量的。
此时12mA电流只能用0.1欧,电压只有1.2mV,放大的话热电动势和噪声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的话电压不超过100mV,那最大就是10mA,10bit ADC只能分辨到10uA。分辨一般都留有余量的。
此时12mA电 ...

10欧采样10mA以下的电流,放大器采用2组,1组10倍,1组200 = 10*20倍。
30豪欧采样10mA以上的电流,放大器采用2组,1组10倍,1组100 = 10*10倍。
4路ADC来实现分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4档:
3.0000A档,检流电阻30mR
300.00mA档,检流电阻300mR

uA级放大,采用什么运放能够解决自动稳0,还有温度自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级放大,采用什么运放能够解决自动稳0,还有温度自补偿?

自稳零运放或斩波运放即可,比如OPA2335、LTC2054、AD8628、LMP20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欧采样10mA以下的电流,放大器采用2组,1组10倍,1组200 = 10*20倍。
30豪欧采样10mA以上的电流,放大 ...

10bit ADC,最多分辨也就3位半,不能算高精度吧?

网友B:
推荐一个INA219,谁用谁知道,

楼主(2014-08-15):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INA219,谁用谁知道,

能解释一下INA219的好处吗?
是否支持单电源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INA219的好处吗?
是否支持单电源供电?

看来你还没有看它的规格书啊,他是直接I2C输出,不需要你考虑放大的问题,内部可以软件配置档位,天生就是单电源工作,12位AD,除了测量电流,还可以监控负载电压,一片小小的8脚IC,什么事情他都帮你考虑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INA219的好处吗?
是否支持单电源供电?

还有,你可以不需要基准源了,它自带,而且自动进行2^n次平均,软件可配置,相当人性化,很好用,

网友B:
我有一个产品,测量范围和你的一模一样,要用两个采样电阻,硬件上分两个档位,

网友C:
范围太广,很有难度

网友B:
难不难要看你每个档位的精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还没有看它的规格书啊,他是直接I2C输出,不需要你考虑放大的问题,内部可以软件配置档位,天生就 ...

又学了一招

楼主(2014-12-18):
处理基本专业电子通信技术资料书:
1、《固体物理学》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教材,作者:陆栋等,原价58元
    微电子专业基础教材,复旦大学教学参考书。
2、《材料的电磁光基础》 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作者:韦丹,原价45元
      这是本高校很少的书。专门讲述现代IT技术的材料基础。用麦克斯韦方程,量子力学等基础理论,建构现代信息业材料科学发展基础与应用指南。
3、《最新天线工程:行动通信时代的天线技术》 台湾全华科技图书公司2010年发行,原价280新台币
      这是原版台湾技术图书,全书200多页,专门介绍手机天线的设计与各种款式,比大陆的技术书籍好多了,通俗易懂,介绍全面。缺点就是用的繁体字。
4、《SOC系统镜片概论》  台湾高立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发行,作者:王俊发,原价500新台币
     作者是台湾成功大学电机工程系教授,全书400多页,芯片系统设计内容实在是太详细了。比大陆的技术书籍好多了,通俗易懂,介绍全面。缺点就是用的繁体字。
需要的留言,深圳发出。一律10元,邮费实收,书单本重量0.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