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谁能给讲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14):
你想怎么讲呀

网友B:
不知道你上面的图哪里看来的?
不太好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上面的图哪里看来的?
不太好分析啊

关键是这个负压,怎么分析,滑动变阻器动作,输出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讲呀

滑动变阻器动作,输出什么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滑动变阻器动作,输出什么变化?

按你的图接,调节可调电阻,输出可能不会变化;
你最好搭个电路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滑动变阻器动作,输出什么变化?

滑动变阻器向下滑,滑动到510欧附近,输出会突然从大约10V改变到大约1.5V。

网友D:
滑动变阻器动作,能调节输入TL431的1脚的电流。你去看看芯片资料,TL431这个管脚的电流有一定范围的。电流会影响TL431的工作

网友E:
8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F:
把负电位看作地,5V/10V 相应抬高(看图好像是-8.6?手机看不清),就是改变参考电位,然后得出对于负电位的电位变化,就可以求出该电位变化对地变化情况。-8.6变成0之后,5V为13.6,10V为18.6,Vref = 13.6V * R19/(R19 + W2 ),当Vref小于2.5V,431内部比较器关闭,输出为18.6,当大于2.5,比较器打开,输出接近0.5(内部三极管导通)。也就是理想情况下,输出只有10V,(-8.6+0.5)V两种。。

如果431内部是运算器,那输出应该是这两个值之间。

(-8.6 为臆测,如有不妥请指教,勿喷,谢谢)

网友G:
开环了,431成了比较电路了,调整点》-6.1V,电流0,输出10,《-6.1V,输出-8.3(包和电压)

楼主:
大家再帮我看下,那个不是-8.6   是-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负电位看作地,5V/10V 相应抬高(看图好像是-8.6?手机看不清),就是改变参考电位,然后得出对于负电位 ...

你回答的太好了。

网友H:
你是怎么认出来TL431是个蕊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