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炸**咯~

楼主(2014-06-14):
驱动无刷电机的MOS管炸了,驱动器是IR2133S,管子是IRFS4127,两管并联,焊接在铝基板上。
铝基板拧在大型的铝制散热器上,电机48V 500W,电源用的是大功率可调电源,48V 20A。
输出占空比80% 频率10k。
之前用24V电源的时候发现电机转几下就不转了,说明程序本身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转的时候测量电源输出电压为2V左右,保护指示灯点亮。
然后换48V电源的时候上电瞬间,电源保护2S左右,正常输出,然后电机开始转动,管子温度维持于室温左右,3S左右,电机突然停止转动,保护指示灯亮,随之而来的就是炸管的烟。断电之后发现一个桥臂的MOS管烧毁,GS短路。
怎么就炸鸡了呢。

网友A:
据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B:
应该你你的电机控制出现问题 照成电流过大 出现的问题

网友C:
调这类板子 都是拿小电机弄的啊,
调完 上大电机试啊。

网友A:
你在24V的时候已经发现问题。
问题没有解决就去试48V,炸了是不是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这类板子 都是拿小电机弄的啊,
调完 上大电机试啊。

GS电阻忘了加了,加了GS电阻和母线滤波就没出过什么问题了。

网友D(2014-07-30):
电机是靠逆变器拖动?…而且还运行了?…你巳经很牛了!…
炸**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