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直流电机,为什么电流变小了?

楼主(2014-06-14):
这个J4接直流电机。电机是12V 1.5A的,PWM斩波后,测得J4的电压是12V,但是电流很小,不能驱动电机。直接接上12V3A的电源后,电机正常运转。为什么PWM控制后,电流会变小呢?

网友A:
楼主没有弄清楚PWM是如何工作,控制输出电流的。

简单地说:缺一支续流二极管。
多说一点:电工基础差得太多。

网友B:
接上电机后   电流大小应该与PWM波的占空比有关系吧
你把占空比放大点电流肯定就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上电机后   电流大小应该与PWM波的占空比有关系吧
你把占空比放大点电流肯定就大了
...

使不得!
楼主没有使用续流二极管,试通电后没有烧MOS管,那是楼主走运。估计楼主使用的是微型永磁电机,甚至可能是玩具电机。MOS管耐压余量也比较大。
若是没有续流二极管,再加大占空比,很容易击穿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不得!
楼主没有使用续流二极管,试通电后没有烧MOS管,那是楼主走运。估计楼主使用的是微型永磁电机, ...

续流二极管没理解需要加到那个位置   望指教
我的理解是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不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续流二极管没理解需要加到那个位置   望指教
我的理解是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不可以吗 ...

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不可以防止MOS被击穿,因其并不起续流作用。
MOS管是在先导通然后关断时承受反向电压,此时MOS体内寄生二极管也承受反向电压。
续流二极管是加在原图MOS管漏极与地之间,正端接地。电机(电感性)中电流在MOS关断时通过续流二极管流通。续流二极管使MOS管关断时仅需要承受电源电压(加二极管正向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不可以防止MOS被击穿,因其并不起续流作用。
MOS管是在先导通然后关断时承受反向电压 ...

电机储能在开关过程中是对MOS造成很大的冲击
看来我一直误以为MOS管中的二极管就足以将电机端的冲击引导电源端
这样保护了MOS管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储能在开关过程中是对MOS造成很大的冲击
看来我一直误以为MOS管中的二极管就足以将电机端的冲击引导 ...

他指的续流二极管应该是指的感性负载需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续流。跟是不是MOS管驱动关系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指的续流二极管应该是指的感性负载需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续流。跟是不是MOS管驱动关系不大。 ...

“应该是指的感性负载需要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续流”

不是所有感性负载都需要反向并联一支二极管续流。
但楼主此图(典型Buck电路)需要并联一支二极管续流。

能举个例子吗?什么感性负载可以不需要续流?

楼主:
我用的这款电机是两相直流无刷电机,打厂家电话了,说是内部电路需要调整后才可以用PWM调压方式调速, 谢谢大家的讲解,续流二极管必须得加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不可以防止MOS被击穿,因其并不起续流作用。
MOS管是在先导通然后关断时承受反向电压 ...

maychang老师,俺前两天的三相全桥也炸了,负载是48V 500W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MOS管的耐压值为250V,占空比80%启动,直接冒烟,难道也是因为我没加续流二极管和和母线滤波电容的关系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款电机是两相直流无刷电机,打厂家电话了,说是内部电路需要调整后才可以用PWM调压方式调速, 谢谢 ...

别试了。
直流无刷电机通常不能用这样的PWM方式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aychang老师,俺前两天的三相全桥也炸了,负载是48V 500W的三相无刷直流电机,MOS管的耐压值为250V,占 ...

怎么都在弄直流无刷电机?都在搞电动车?
没有驱动器的直流无刷电机,其实和交流电机是一样的,有了驱动器才可以用直流驱动。

有图都很难说,没有图,根本没办法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在弄直流无刷电机?都在搞电动车?
没有驱动器的直流无刷电机,其实和交流电机是一样的,有了驱动 ...

我用的是IR的自举升压芯片,开关频率10K,电容用的钽电容 1uF。 母线没加滤波电容。也没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IR的自举升压芯片,开关频率10K,电容用的钽电容 1uF。 母线没加滤波电容。也没加续流二极管。 ...

这样的桥式电路,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可以起续流作用,在工作频率较低时可以不用另加二极管。
你的电路烧管子,可能另有原因。

网友E:
lzlz70707的图, 高边驱动要加个稳压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IR的自举升压芯片,开关频率10K,电容用的钽电容 1uF。 母线没加滤波电容。也没加续流二极管。 ...

G和D之间加个稳压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桥式电路,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可以起续流作用,在工作频率较低时可以不用另加二极管。
你的电路烧 ...

这是一个三相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其中一相的下臂驱动电路,请问图中R95、C26、ZD4起啥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三相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其中一相的下臂驱动电路,请问图中R95、C26、ZD4起啥作用?
...

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

谢了,谁知道回复我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了,谁知道回复我一下啊。

18楼电路,MOS管哪条腿是源极,哪条是漏极,我无法确定。标号MU接到什么地方,电压多少,也无法确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8楼电路,MOS管哪条腿是源极,哪条是漏极,我无法确定。标号MU接到什么地方,电压多少,也无法确定。 ...

MOS管上边是漏极,下边是源极,mu接电机相线U相,电压60V。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OS管上边是漏极,下边是源极,mu接电机相线U相,电压60V。

六支管子源极一起接MOTO-,MOTO-接到哪里去了?
别让我三番五次追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桥式电路,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可以起续流作用,在工作频率较低时可以不用另加二极管。
你的电路烧 ...

俺在GS间加了10K的电阻以及总量约为2000UF的滤波电容。暂时没出现炸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六支管子源极一起接MOTO-,MOTO-接到哪里去了?
别让我三番五次追问。

MOTO-是负极,和电源地之间连着康铜丝,6个管子并联使用,大哥,还有要问的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俺在GS间加了10K的电阻以及总量约为2000UF的滤波电容。暂时没出现炸管

这个语文水平……

“俺在GS间加了10K的电阻以及总量约为2000UF的滤波电容。暂时没出现炸管”
“总量约为2000uF的滤波电容”在“以及”之后,那么这些电容所处的位置应该是和“以及”之前的10k电阻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F:
MOTO-是负极,和电源地之间连着康铜丝,6个管子并联使用,大哥,还有要问的没 ...

六支管子并联,这个由标号即可看出来。

“还有要问的没”
康铜丝想必是用来检测六管的电流,康铜丝另一端估计是接地了?

那么R95联接在MOS管GS之间,还可以说是防止六管G极悬空。
至于电容C26,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用。只会延缓G极驱动脉冲的上升下降速度。
ZD4未查资料,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从图形符号上,是普通二极管(或高速二极管),但从型号BT1332看,可能是齐纳二极管。

网友G:
C26 滤除高频毛刺   ZD4保护在mosfet的g极不高于驱动电压高于则导通 保护

楼主:
版主您好!为什么这样的控制方式不能驱动?请细讲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六支管子并联,这个由标号即可看出来。

“还有要问的没”

谢了,康铜丝另一端接地的。

网友H(2017-06-16):
楼主 同样的问题同求啊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能分享下么 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弄清楚PWM是如何工作,控制输出电流的。

简单地说:缺一支续流二极管。

层主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输出接led会亮,但是接电磁铁或者电机就不会工作。也是同样的解决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层主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输出接led会亮,但是接电磁铁或者电机就不会工作。也是同样的解决办法么 ...

如果负载是电动机之类含电感性的负载,必须续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是电动机之类含电感性的负载,必须续流。

我使用快恢复二极管做续流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