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振荡

楼主(2014-06-14):
振荡波形如图

测试点如电路图所示,二极管上的RC有去掉过,振荡还是在,只是幅度变小了,峰峰值到400mV左右

大家来分析分析,这1秒周期的振荡怎么来的

网友A:
L7815的输入电压是否大于(15.2+2)V,如果小于可能会出现震荡。

网友B:
后级断开换上电阻负载看下
示波器好牛叉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级断开换上电阻负载看下
示波器好牛叉的感觉

tek 3000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级断开换上电阻负载看下
示波器好牛叉的感觉

断开也是一样的结果,这示波器很多年了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开也是一样的结果,这示波器很多年了噢

你的输出电容是不是太大了?改小点看下呢。

网友E:
反馈呢?开环?

网友F:
这个只是局部电路,而振荡的原因与整个环路有关。

网友G:
整流后面再加一级LC滤波再进7815.

网友H:
加个104的电容,测量试试看

网友I:
从波形上看振荡幅度还是挺大的,可以考虑以下几点再逐一排除:
1、楼上所说的,输出2个470uF的电容确实大了点,容性负载过大导致的振荡问题,减小电容试试;
2、是在什么负载条件下测试的?空载或者大负载?调整下负载看看情况;
3、二极管上 的RC对振荡没有太大的关系,需要从反馈环路上考虑;
4、能否发完整的电路?

网友I:
欢迎到金升阳的专属论坛进行讨论

网友J:
这是环路不稳定的现象啊,把反馈电路的部分发出来给大家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