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照明电路及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4-06-14):
本人电子知识就是一棒槌,最近碰到下列需求,请大家帮帮忙:

1、12V电源通过DC-DC降压给5V单片机供电,单片机I/O口如何通过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控制不超过该12V电源供电的20WLED灯(LED灯有自己的恒流电路),采用何种开关三极管,望大家给出管子的型号和电路,我用的是STC单片机。自己的模拟电路一团糟,但是依葫芦画瓢,动动手还是没有问题的。

2、5V单片机通过控制继电器的办法,控制220V灯具,不用2003等集成电路,用8550三极管放大控制12V继电器(或者是别的三极管),限流电阻如何取,或者给出更好的电路图,元件型号尽量清晰一些。

3、卫生间灯拟采用传感器探测是否有人,从而控制灯的关闭和卫生间门上的有人无人标志灯,用什么传感器要可靠一些,卫生间很小,类似于商场单格卫生间大小,如热释红外传感器模块、超声波模块或者是微波模块?安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这方面自己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A:
以下个人意见,供参考:
1、用MOSFET,逻辑电平可驱动的即可,型号很多,比如IRF3708。
电路很简单:栅极接单片机、源极接地,漏极接LED的负,LED的正接12V。
2、为什么用PNP的8550?用NPN的8050不是更好?此时要看继电器的电流,假设120mA,那么hFE可以取40,这样Ib就是3mA,限流电阻取1.2k。
当然,也可以用MOSFET
3、可以考虑用双鉴的(热释电+微波),装在屋顶中间。

楼主:
非常感谢lymex,自己说是学习电子,其实更多精力还是花在汇编上,其他器件都是寻找现成的电路。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B:
用MOSFET不错,不过记得G和IO之间要串电阻,还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B:
参数要看你用的那个MOSFET和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